蒸汽直接加热反应液,求需求的蒸汽量

楼主(2021-01-28):
蒸汽为0.7mpa,170度,使用蒸汽直接加热28m3反应液,密度约在1.1g/cm3,升温起始温度75度,终点温度为85度,求需多少吨蒸汽?请各位帮忙列出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我以前高中学物理时经常算这个,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出题人脑子是不是有啥毛病,算来算去有啥用。
现在看到这贴子我就懂了,可惜我也忘了怎么计算了。

网友A:
水量*加热前后水焓值差=蒸汽量*(蒸汽焓值-加热后水焓值)
这是按加热水写的。。。

网友B:
楼主,你如果经常要做这类计算,建议你先看看《化工原理》和《工程热力学》这两本书,不必从头到尾读一遍,读与自己解决问题相关的章节。经常做这类计算,最好能知道计算方法和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量*加热前后水焓值差=蒸汽量*(蒸汽焓值-加热后水焓值)
这是按加热水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如果经常要做这类计算,建议你先看看《化工原理》和《工程热力学》这两本书,不必从头到尾读一遍, ...

网友:
Q=V*(t2-t1)γ*ρ/τ,
W=Q/r
(其中,Q---必要加熱熱量 (Kcal/hr)
,V---體積 (L),
t1---初期溫度 (℃),
t2---設定溫度 (℃),
γ*ρ---比重.密度  (1.1),
τ---升溫時間 (hr),
W---蒸汽量 (kg/hr),
r---潛熱 (kcal/kg))
170度的话你按照490.6算
然后乘1.2的系数
其中,这是没计算热量损失的,实际加温还要看加热器等等

网友:
这种很难算啊,直接用试验器材去测试吧。

网友:
直接加热可以近似认为热量被反应液全部吸收。

网友(2023-01-16):
可以试试“Steam Tool 蒸汽计算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