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烧了

楼主(2021-01-28):
郁闷啊 !!! 机械臂4 5 6轴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外接电池正负极接反了把编码器烧啦(维修厂家是这么说的),简直崩溃了。问题起因是发现这几个电机一直显示外接电池欠电压,即使我们自己测的末端电压是满足的,也还是显示欠电压,虽然编码器能记录多圈值,但我们还是返厂检修,厂家就说编码器坏了,说如果一旦编码器外接电池正负接反了就会烧掉,哇,太娇贵了吧(进口电机)。
按他这么一说123轴也接反过,那岂不是也不同程度上烧了?哇 ,我崩溃了,不行了,我撑不住了,我要提桶跑路了。
上来吐槽吐槽,缓解一些压力,并求助一下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么,以及如何有效避免外接电池正负极接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前期没经验,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控制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这个外接电池搞了几次乌龙 ...

自己干的活自己不容易找错,比较明显的问题别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思维定势。我有时也会犯这种错误。

网友A:
上电之前,先把对照接线图把接的控制线和电源线检查一遍,最好能找别人给你看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大侠   是按着供应商的说明书自制线接的,还没成配套,就有过几次电池装进电池盒反了,就说烧了。 ...

品牌电池盒的插头都是有防呆设计的,只要不弄【大力出奇迹】的操作,就不会接错了。如果是自行拼装的电池盒,可以做个二极管检测工装,这样就知道正负极有没有接错了。

网友B:
按照供应商提供的接线图或者说明书接线……一般产品接线端上也有对应的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供应商提供的接线图或者说明书接线……一般产品接线端上也有对应的标记

嗯~谢谢大侠   是按着供应商的说明书自制线接的,还没成配套,就有过几次电池装进电池盒反了,就说烧了。心态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电池盒的插头都是有防呆设计的,只要不弄【大力出奇迹】的操作,就不会接错了。如果是自行拼装的电池 ...

谢谢大侠,用的自行拼装的电池盒  ,我了解一下这个工装已经超纲了,电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前,先把对照接线图把接的控制线和电源线检查一遍,最好能找别人给你看一遍。

谢谢大侠,前期没经验,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控制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这个外接电池搞了几次乌龙,当时也没太上心关于这个电池正负接反了的问题,觉得转一下方向就好了,也没想都会这么娇贵,编码器是没有防接反的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干的活自己不容易找错,比较明显的问题别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思维定势。我有时也会犯这种错误 ...

emem  是这样的,现在这就我一个人负责,没有其他人,陷入困境也是求助论坛的大侠们和上网查查资料,闭门造车的感觉。

网友:
什么伺服电机呀!这么娇贵

楼主:
谢谢  太崩了 以前完全没接触过机械臂  上来就是组装加接线

网友C:
自己焊连接器接线那种是容易做错,只能仔细一些。

网友D:
编码器一般是物理件,能烧了?上个图看看呢。

网友E:
编码器电压是5V的,5V的基本上不防反的,接错就GG,有的连24V都不防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连接器接线那种是容易做错,只能仔细一些。

现在 就买专用的电池盒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一般是物理件,能烧了?上个图看看呢。

回大侠,电机寄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电压是5V的,5V的基本上不防反的,接错就GG,有的连24V都不防反

回大侠,我的是外接3.7v的电池,接反了,然后就一直报低电压故障,但功能正常能用,而且电机都还有记录多圈值,多圈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供应商提供的接线图或者说明书接线……一般产品接线端上也有对应的标记

lz需要的是安慰。一句话可以搞定:
电和机械不一样,机械出事大多是胳臂手指没了,电出事一两秒就只剩下全尸了;

LZ应该庆幸,烧的是机器人的轴,不是你的轴。

提桶跑路,不如顶锅前行。

网友F:
你这是杂牌吧,电子系统防反接,防短路都已经是标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杂牌吧,电子系统防反接,防短路都已经是标准了吧。

多摩川的电机

网友G:
数据传输过程受到的干扰会增大(有时并不是坏,而是上位机和伺服之间连线不正确,或是有脱落,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传输过程受到的干扰会增大(有时并不是坏,而是上位机和伺服之间连线不正确,或是有脱落,这是很常见的 ...

谢谢大侠,此前我们也以为是我们与上位机连接不良或者调试不对,也反复试了很多次,也没效果。就返厂检查,厂家就说坏了,他说的原因是外接电池反接了,这个没办法反驳,因为我们确实有反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