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凸轮分割器的选型计算

楼主(2021-01-28):
要设计的分度盘机构与例题很相似,就是题中的“转盘依靠其底部之滑动面支持本身负荷重量有效半径“这个参数不是很理解,很多资料中也没介绍这一参数,意思是不是工件或夹具所处的半径?比如我夹具固定在转盘末端,那么该参数就是转盘半径,能否这样取值?另外算出来的入力轴扭矩是2.96牛米,换算成功率是0.152KW,但一般伺服电机0.2KW功率的额定转矩都是0.7牛米不到,是根据扭矩选伺服电机还是功率选电机型号(个人感觉还是根据扭矩靠谱点,但不确定),还是说根据功率再配合适的减速机?
第一次设计这种机构不是很清楚。望各位热心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写的啥乱七八糟的,2kw的伺服电机0.7nm的扭矩,你闹呢吧。200w的吧。再说凸轮分割器用伺服电机干啥。

网友B:
应该是分割器不承受负载,转盘下方设置滑动机构承受负载吧。回转机构一般要计算转矩和惯量,你可以把思路整理一下,那个有要求就先算,比如速度(或者说时间、角度)有要求就先把速度确定,负载惯量,回转力矩,都算好,根据计算结果选减速电机就好了,记得留点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分割器不承受负载,转盘下方设置滑动机构承受负载吧。回转机构一般要计算转矩和惯量,你可以把思路整 ...

有的,算出的结果是回转机构总负载扭矩是6牛米(安全系数1.5),对应入力轴扭矩是1.49牛米,不清楚这个入力轴扭矩是否就是所需要的电机额定转矩,还是根据算出的功率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啥乱七八糟的,2kw的伺服电机0.7nm的扭矩,你闹呢吧。200w的吧。再说凸轮分割器用伺服电机干啥。

是0.2KW,少了个小数点,用伺服电机是项目要求,应该是不想加减速机

网友:
电机经过减速机减速后扭矩就大了。功率和扭矩之间有个转速大小必须考虑的,

网友:
转盘依靠其底部之滑动面支持本身负荷重量有效半径=====有效半径(径向质量不均匀分布的时候),比如上面有夹治具的时候,看做整体的时候径向质量分布不是均匀的,而是突变的,当然你可以分开计算

网友:
伺服是恒扭矩,你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当然达不到额定功率了啊!你这种情况适合用步进,底转速,高扭矩,不想加减速机

网友:
转盘依靠其底部之滑动面支持本身负荷重量有效半径这句话说得是,当你盘面上面的负载比较重(盘面变形)或者盘面上有下压力的时候,底面需要做支撑结构,那个是支撑的半径,而且这个这个支撑要跟盘面接触,这个数据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计算例题中的摩擦扭矩(但实际中一般做的是不接触的类型比较多)。
马达那块计算的公式是适用于普通马达的吧。200W的电机和200W的伺服不等效吧,不管用马达还是伺服都要加减速机,不然一般扭矩都不够。用伺服还要考虑一个转子惯量。实际当中是看普通减速电机的功率的,因为在你计算马达功率的时候,已经把入力轴扭矩也算进去了

网友:
啥啥啥啥

网友:
凸轮分割器是按照转动惯量来选型的

网友:
这个需要先计算出惯量,再匹配电机自带的惯量。。。

楼主:
|囨檞释发表于 01-29 11:51转盘依靠其底部之滑动面支持本身负荷重量有效半径这句话说得是,当你盘面上面的负载比较重(盘面变形)或者盘面上有下压力的时候,底面需要做支撑结构,那个是支撑的半径,而且这个这个支撑要跟盘面接触,这个数据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计算例题中的摩擦扭矩(但实际中一般做的是不接触的类型比较多)。

马达那块计算的公式是适用于普通马达的吧。200W的电机和200W的伺服不等效吧,不管用马达还是伺服都要加减速机,不然一般扭矩都不够。用伺服还要考虑一个转子惯量。实际当中是看普通减速电机的功率的,因为在你计算马达功率的时候,已经把入力轴扭矩也算进去了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