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真大神告知铝型材框架与型材框架的如何选用

楼主(2021-01-28):
有没有真正精通的朋友,给说一下铝型材框架与焊接框架的区别,比如说多大负载,啥样的运动就需要用焊接框架了,查了一顿,目前唯一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知道的人不多,都是随便用,但是有时候机构运动的快了,铝型材的框架就会晃动,有问题。再比如说,滚筒都是用的焊接框架,倍速链就用铝型材的框架了,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就是实践经验太少,一般常规的东西如果事事都校核,设计的不累吐了,有经验的工程师都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校核,型材框架适用于流水线或者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方便搭设、拆卸及调整,焊接的稳固,上顶面可以精加工

网友:
单纯定性的话,不好说。铝型材如果是自行设计模具的,结构也可以非常稳固,通过增加调节机构也可以达到一个满意的精度。焊接件要是没处理好应力,后期也会出很多问题。

宽泛的说,轻载,低精度用型材拼接;重载,高精度用焊接+精加工。

网友:
你从两者密度,热膨胀系数,耐腐蚀性,弹性模量等参数上作比较,就能知道两者的区别。

网友:
方通机架便宜

网友:
如果设备承载负荷太大,铝型材肯定是抗不住的,需要型材方管焊接而成!

网友:
简单的说,不管什么样的设备,基板以下的用焊接,基板以上的用铝型材,这样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基板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1,主要是看负载
2,如果有高速旋转的,建议采用焊接机架

网友:
这东西全看经验,铝型材的好处就是组装方便,坏处就是牢固性差而且承载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实践经验太少,一般常规的东西如果事事都校核,设计的不累吐了,有经验的工程师都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校 ...

通过你的回答我就知道你说多么的无知,与精度有啥关系,你上面再平,四条腿调不平有啥用。纯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