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添加到新文件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29):
sw里面特征树添加到新文件夹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看到的说法是整理特征树,让它看起来整齐一点,同时特征树也不会太长
不知道对不对,我个人觉得有点道理

网友:
翻帮助文件

网友:
咋就不能看看帮助文档呢

网友:
就是你可以整理设计树,比如把标准件放在文件夹,或者装配体里面把外购件、标准件放在文件夹

网友:
把类型相同的模型放在一个文件夹 便于管理 看起来也没那么乱 一个装配体零件很多的时候比较好用

网友:
新增文件夹用来储存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