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拣输送

楼主(2021-01-29):
各位大神帮忙出出注意,我要将物料圆形柱,从一根竖向的皮带转移到横向的皮带上,有什么好的过渡转移机构?

网友:
导槽延长到皮带附近(加个底板)不行吗?右侧应该有推动机构吧

网友A:
加导槽和气缸推动,或者导槽和吹气,

网友:
中间加个翻转,预估应该过渡衔接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导槽和气缸推动,或者导槽和吹气,

现有方案我是用的导槽加吹气,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快捷可靠的方案

网友B:
  利用惯性,导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惯性,导向轮

导向轮退推动吗?

网友C:
设计一个钣金的槽,把零件引到横向皮带的上方,槽下面开口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一个钣金的槽,把零件引到横向皮带的上方,槽下面开口掉下去。

物体比较轻,直接落下会歪,姿态不好

网友:
可否做一个类似装盒机推料入盒的机构,直接推入

网友D:
楼主好:
      问下两根皮带是步进还是匀速?
      步进可以做坡度导轨滑,匀速的就要做自动夹具。
      或者两根皮带中间加个料斗配擒纵器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问下两根皮带是步进还是匀速?
      步进可以做坡度导轨滑,匀速的就要做自动夹具。

应该都是匀速的,要看控制怎么做,步进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都是匀速的,要看控制怎么做,步进的也可以

匀速的结构上估计要加点预算但是电控好做,步进的要电控调脉冲但是结构上加个滑轨就能搞定。
让结构和电控打一架,输的作方案,赢的请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匀速的结构上估计要加点预算但是电控好做,步进的要电控调脉冲但是结构上加个滑轨就能搞定。
让结构和电 ...

额,主要还是要考虑可靠性和效率的问题

网友:
右边的导槽用比较软对弹性材料,导槽宽度不要太窄。当物料从左边皮带过渡到右边传送带上能自动摆顺,不致横过来或者卡住。

网友:
1,两输送线之间加光滑连接板;
2,纵向输送线应该是精确位置的,到了转运位置时,有个推动机构,将输送工件转运到横向输送线上

网友E:
这是什么牌子的香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主要还是要考虑可靠性和效率的问题

不知道整条线的需求情况,单看这局部的话
是否考虑把产品立起来传送呢,到后端相应工位按照需要的角度再放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牌子的香烟?

大神,一眼就看出来了,厉害,国外的

网友F:
你这个传送带与运输盘不能成一定角度放置吗,运输盘下方安装开口不锈钢板,靠香烟自重掉落到传送带处也可以实现

网友G:
看过国外造子弹的是靠速度过去的,不过槽比较宽,参考口罩机,也是靠速度过去的,最多槽后面有个挡板防止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过国外造子弹的是靠速度过去的,不过槽比较宽,参考口罩机,也是靠速度过去的,最多槽后面有个挡板防止飞 ...

最重要的是起飞时候做好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传送带与运输盘不能成一定角度放置吗,运输盘下方安装开口不锈钢板,靠香烟自重掉落到传送带处也可以 ...

自重容易卡

网友:
还是导向不锈钢钣金槽合适,摩擦力小,而且不伤产品!

网友:
倾斜导槽滑落。

网友:
害得我又抽了一根烟。。。

缺这么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体比较轻,直接落下会歪,姿态不好

加溜槽

网友:
行之有效的方案是坐一块躺板,是圆弧形的有一定的角度,中间开个方形槽工件正好掉落下去,高度离得越近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体比较轻,直接落下会歪,姿态不好

下落也是可以加导向。。。。

网友:
搞一个升降杆平推过去

网友:
O型带摩擦,加速射入,射入,
可是香烟好像不允许摩擦。
吹入的时候要控制好气流。

网友:
做个导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