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水压测试的设备

楼主(2021-01-29):
请教大家,有一批不锈钢螺旋管(外面包了一层胶)的产品, 横向需要塞到一个1m高的装满水的装置底部中来试验水压,需要可以来回插拔,但却不会把水漏出来, 请教有什么装置能锁住螺旋管测试时不漏水,拔出来也不会漏呢,一时间没想到有什么标准件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好奇的是为什么不从上方放

网友:
这是要测水压,还是要练杨家枪法啊

网友B:
把开口的一边堵住直接沉水不就行了么。或者买一台气压传感器,开口的一头充气,保压,有问题刷肥皂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为什么不从上方放

应为横着放,测试水压压强对产品的性能,垂直放就没法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口的一边堵住直接沉水不就行了么。或者买一台气压传感器,开口的一头充气,保压,有问题刷肥皂水。

能不能用结构来解决呢,这种接气,接电没人会弄

网友C:
一滴不能漏,还是允许有那么点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结构来解决呢,这种接气,接电没人会弄

硅胶护线圈+旋启式止回阀

网友E:
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问题,根本没不要测水压的。测水位不是更好吗?有了水位,直接可以算水压的。测水位就简单了。有个透明玻璃或塑料即可。

网友:
不晓得具体咋个情况,感觉可以试试装个阀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滴不能漏,还是允许有那么点漏

漏一点也没事,主要操作时候水别漏太多,把桌子弄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问题,根本没不要测水压的。测水位不是更好吗?有了水位,直接可以算水压的。测水位 ...

主要要求就是把产品一端(6mm不锈钢螺纹管)放到 1米深的水桶里,测试1个小时左右,1米的水压对产品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护线圈+旋启式止回阀

谢谢,我去查查这个怎么好安装

网友:
测水压换个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结构来解决呢,这种接气,接电没人会弄

价格合适我帮你搞呀!现成的程序和工装

网友:
原来在水泵厂类似的试验是搞2个水池,一个抽干放管子,然后再注水;
这个池子测试完,空的池子再放管子,轮换交替着用!

网友:
弄个阀门,然后加个快速接头。考虑接头与钢管的连接即可

网友:
在水箱插管子的地方装一个橡胶膜,类似套套,把螺旋管插进去测试。

网友:
可以考虑往管路里面充水,再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内部的水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为横着放,测试水压压强对产品的性能,垂直放就没法测啦

横着就不能从上面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合适我帮你搞呀!现成的程序和工装

这个只是小批量测试,上头不想花钱外包,哎

网友G:
楼主好:
       没看明白是要测什么项目,可以明确下吗
       做液体压力的话用水压表就好,一次安装不需要反复拆卸。
       做螺纹管耐压或者水密测试得话,做快接头,效率一般偏低点,确认下内外压力差不要反。另外快接头前端要装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
       没看明白是要测什么项目,可以明确下吗
       做液体压力的话用水压表就好,一次安装不 ...

你好,就是一根切割成弹簧状的不锈钢钢管,外面包着一层防水的胶纸。因为这根长度500mm左右的弹簧管前端需要放到水里放置1小时左右,测测1米的水压对产品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
       没看明白是要测什么项目,可以明确下吗
       做液体压力的话用水压表就好,一次安装不 ...

这个弹簧管就是产品,需要批量测试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弹簧管就是产品,需要批量测试的

管体前端进行耐压测试,要批量测试,测试过程中静置1H。现有这种1根1根插拔的方式效率太低显然不合用。
预估待测件总数,评估一次测试需完成的数量,分批测试比较好。
其二,管件外壁平滑怎样,参考涨形密封做结构,如果效果不行的话就只有打玻璃胶类方式。
只是耐压的话,漏点水不要紧,主要式保持液位高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体前端进行耐压测试,要批量测试,测试过程中静置1H。现有这种1根1根插拔的方式效率太低显然不合用。
...

管件外壁包了一层特质的生物胶套,很平滑的。之前没做过这个防水耐压的工装,底部插拔进“水箱”中,用快接头插拔进去,能放置水流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合适我帮你搞呀!现成的程序和工装

老哥别提了,公司要内部搞,不去外发,

网友:
直接气密测试代替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件外壁包了一层特质的生物胶套,很平滑的。之前没做过这个防水耐压的工装,底部插拔进“水箱”中,用快 ...

插拔的过程中会漏水,就跟气枪接头接入气管会漏点气相同道理。
直接插水箱底部不行的,用工装保护非耐压部分,连同工装一起沉入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拔的过程中会漏水,就跟气枪接头接入气管会漏点气相同道理。
直接插水箱底部不行的,用工装保护非耐压 ...

这也是一种方法,开始我也想过,不过弹簧管一端装着手柄,不能全部放到水里,只能前端工装固定,尾部在外面,这就有点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拔的过程中会漏水,就跟气枪接头接入气管会漏点气相同道理。
直接插水箱底部不行的,用工装保护非耐压 ...

我想到一种方案,主体用亚力克板的水箱,其中分为两个箱体,一个箱体水排空(作为试验箱体),另一个箱体装满水(作为储水箱),那个弹簧管先插入已拍空水的实验箱体,然后开动阀门让储水箱的水排倒试验箱体中达到测试的目的。 感觉难点主要就是弹簧管与箱体接口处的防水和两个水箱中的水互相排空灌满。

网友:
把水桶的盖封死

网友:
找找 轴封 这个东西

网友:
装水的桶设计成上下翻转的,下部设计密封舱门,当舱门旋转到上面时你打开门放入试件(当然需固定装置及相关测试联接件)关闭舱门,翻转水桶试压,试完后再翻转。可以一次放多件试品。或者设计成带阀门连通容器,两边的桶都可升降的,一边装取件,一边试压,循环。理解的对吗?迂见。

网友:
怎加压?怎回流啊?其余是密封的事

网友:
34楼的可以

楼主:
这个圆形水槽是主体,高度1.2米,还是改为单水槽测试了,下面4根管子用水阀控制,每根管子可以测试一个产品,排水久把主体水阀打开,可以把圆形水槽的水排空。密封性准备用做个水阀接头用AB胶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