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运动的物体有惯量这一说法吗?

楼主(2021-01-29):
最近在计算转动惯量,突然想知道,水平运动的物体有惯量这一说法吗,大学里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想象一下,自己跑步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是水平 就是移动。 移动只有惯性。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叫法和计算方法不同,都是一个东西,物体的运动特性

网友:
平动物体是惯性,计算公式是F=ma,转动物体是惯量,计算公式根据不同形状有不同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惯量不能用 F 来计算吧,那个是作用力

网友(点评):
平动惯性力

网友:
既然都还给大学了,你转动惯量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中学吧

网友:
惯性只和质量有关,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惯性越大,物体的运动状态越难以改变。移动的物体还有动量的说法,动量=m*v;

网友:
我觉得平动的物体也有惯量

网友:
有质量就有运动就惯量,J=mr2,r一般为驱动机构的输出轮半径

网友:
经典力学认为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称为惯性,而量化这种性质的指标就是惯量

网友:
移动惯量。。。

网友:
楼主你要问的是转动惯量还是惯量?
转动惯量,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的量度。
转动惯量在旋转动力学中的角色相当于线性动力学中的质量,可形式地理解为一个物体对于旋转运动的惯性,转动惯量在旋转运动时才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