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床车平面凹心20,但是量机械尺寸只有4丝,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29):
我的车床车平面凹心20,但是量机械尺寸只有4丝,怎么回事?是水平影响吗

网友:
水平有一些影响,但是很有可能是刀台偏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29 21:33水平有一些影响,但是很有可能是刀台偏了
量着垂直度没什么问题

楼主:
|禾木风发表于 01-30 07:05量着垂直度没什么问题
刀架跟着溜板走,他偏了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拍个照片放上来或者把现场的情况描述的再清楚点

网友:
怎么知道凹20道的,是每米20道的话,200毫米就差4道。

楼主:
原因已找到,谢谢各位

网友:
|禾木风发表于 01-31 17:01原因已找到,谢谢各位
楼主可以的,有机会经验分享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