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抽油机链轮、链条选型,电机功率?

楼主(2021-01-29):
    去年申请到了一个抽油机专利、类似于电梯的轿厢与对重的定滑轮装置,该设计如果把抽油杆载荷看为轿厢的话,换向总成兼配重架就是电梯的对重。只是驱动方式与电梯不同,电梯是曳引驱动,该设计是双链条差速驱动配重架换向总成上的齿轮飞轮转动的同时牵引配重架作上下往复运动。
    此前自制了一台10比1的样机,向几个抽油机厂家寻求合作、人家根本不回你!也难怪别人不信、我国每年有数十个节能抽油机新专利、累计上百个试验产品、由于设计缺陷、故障点多、维护复杂、运行成本高,在可靠与节能上99%惨遭淘汰,能得到市场认可的曲指可数。基于自信,不甘放弃、为能得到开发应用无奈决定自己做一个试验样机、再去做实地试验,让事实说服自己、或能证明自己坚持是正确的。
    差速往复运动装置(去年申请的发明专利还未授权),众所周知我们老祖宗的太极理论、太极图是一正一反阴阳轮转体、以旋转为其运动形式,其以阴助阳,以阳助阴,阴阳相合的圆融运动品质是最完美的。我把太极的极简、自然,应用到我的设计中,双链条一正一反驱动链轮(太极的阴阳),等速驱动时、两链条等同于同齿数齿轮、链轮等同于齿轮,此时任何转速下链轮只转动而不作位置的移动、处于静止状态。差速驱动时、相对速度慢的链条无形中成为移动的齿条,此时链轮(既是链轮又等同齿轮)在不停转动的同时沿齿条移动的反方向移动、移动速度为两链条转速的速度差。两链条一快一慢、或快或慢的协同变速时,链条的功能就在齿轮、齿条、链条间转化、只要改变两链条转速就无形中改变了链条的单一功能,可驱使链轮(飞轮)以任意速度转动的同时并可任意速度的改变移动方向。
    请教悬点载荷5000kg,变频控制8极电机转速最高600/分钟,驱动链轮周长0.5m、链条速度300m/分钟,齿飞轮周长1.0m转速150/分钟,飞轮重100kg直径0.7m,最大加速度1秒内从0速度到速度1m/秒,请教链条选型、电机功率大概选多大?

    本人非石油专业也不是机械专业自己设计制造有点难度,如有兴趣合作、制造、介绍试验接待方不胜感谢!

网友A:
抽油机这种设备,完成机构的运动学分析比较简单。但是对于传动效率,使用寿命,维护成本等因素要求比较高。链传动的维护成本比较高,使用寿命在传动机构中是比较短的,传动效率也挺低的。
个人建议,在传动效率和使用寿命两个方面多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油机这种设备,完成机构的运动学分析比较简单。但是对于传动效率,使用寿命,维护成本等因素要求比较高。 ...

谢谢提供意见!
     我担心的正是链条、链轮的使用寿命短会造成可靠性低、维护成本高。本着极简概念、也是为了可靠性、成本、维护、节能考虑,设计时省去了减速器、甚至不用皮带轮减速,直接用联轴器驱动,所以设计的链条转速有点快、担心链条使用寿命有问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也是本着极简概念、只用一个链轮与飞轮同轴固定在配重架上,既是换向器、变速器,蓄能器,又是配重的一部分。
可以达到以下优点:链条驱动飞轮始终匀速转动着并带动配重直线往返、没有横向冲击。具有空载启动、任意输入转速下的怠速运行。工作全程电机不用切换正反转、始终处于单向转动中。有如太极一样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任意发力,可任意行程的换向。任意速度的往返运行。行程速度0速度起无级变速故无纵向冲击。冲程,冲次不变的前提下随载荷不同、20%~100%可变功率驱动。具有类似冲床飞轮的蓄能功能、所以功能和效率自信胜过现有任何抽油机。
    10比1模型机运行视频发不了,有兴趣可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