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楼主(2021-01-29):
装配体 插入新零件,    鼠标右下角会有小绿勾提示, 此时鼠标不能随便点  ,因为点了后  新零件的原点会和装配体的原点不一致,此时不点击输鼠标按ESC即可 让新零件的原点自动和装配体原点重合, 为什么我17版本如此的 操作   按了ESC    新零件没有插入成功?左边零件树也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
上面那些操作方式又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向装配体里插入第一个零件的时候,直接点击左上角的绿√就可以实现自动对齐

网友:
这软件最好别这样操作,以前也喜欢这样干,修改的时候才发现后患无穷啊

网友A:
这个插入是装配子部件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入是装配子部件的效果吗?

对~

楼主:
找到答案了:
我之前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以为完全不能用了,但是看了这篇帖子才知道选一个标准面就能新建零件了。所以我必须回帖,这个问题是我在看了一篇帖子的“编辑零件的时候产生链接”右键取消所有关联之后产生的这个问题。后来我利用标准面新建了一个零件之后在编辑零部件状态下,编辑零部件按钮的右边有一个外部参考的按钮是开着的,点一下关掉就行了。ps:我还注册了个这个网站的账号,等了24h才能回贴。t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