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面铣刀加工刀痕问题

楼主(2021-01-29):
各位好,设备调试时遇到面铣刀加工后工件表面有刀痕,有规律的圆弧刀痕,间距也一样,上传图片时提示安装flash,但安装后还是无法上传,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下,我把照片放上来

工艺信息如下:
被加工工件:铝合金
冷却介质:乳化液
机床:Grob GM520 HSK-A100接口
刀具:金刚石面铣刀 直径250mm,装备32个切削刃、4个修光刃,转速4000,进给速度7200,加工余量0.25mm,一刀铣削,铣削时机床主轴有偏角,
修光刃R100圆弧形式,修光刃宽度3.5mm,修光刃比切削刃高0.01mm,修光刃端跳调整至2μ内
出现刀痕后检查切削刃及修光刃无崩刃等异常,修光刃端跳也在2μ内

网友A:
楼主,看不到照片。
刀痕间距是2.2毫米?4.4毫米?

网友B:
看不到图片,讲下推测:金刚石刀片不锋利,有挤光的作用,可能是修光余量不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不到照片。
刀痕间距是2.2毫米?4.4毫米?

刀痕是图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讲下推测:金刚石刀片不锋利,有挤光的作用,可能是修光余量不够导致的。

刀痕图片见楼下
由于工件已报废间距还没测,下次加工时候测下,我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加工时机床主轴为什么要有偏角呢?由于主轴有偏角,铣刀安装后可能造成切削齿比修光刃高,而出现这种刀痕情况。另外主轴有偏角加工面不是平面。

网友:
把进给速度调到3600,其他的不变试试

网友:
更像是粘刀。。。。。。余量减到0.1mm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刀痕是图片这种

刀痕间距是1.8mm,刚好等于每齿进给量,但刃口没有检查出来哪个有崩刃,端面跳动也只有2-3μ

楼主:
引用 楼主:
刀痕图片见楼下
由于工件已报废间距还没测,下次加工时候测下,我把数据发上来

间距1.8mm,图片见其他楼

网友:
设备不错,如果设备没有撞机的话,基本上可以排除设备本身的问题,切削液的浓度需要测量一下是否合格,另外粗加工后的平面度要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余量留的过少而导致刀具加工深度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可以把余量留多一点再走一刀

网友:
主轴有偏角,不垂直,这不就是带刀了么。

网友:
这种问题很容易处理:
1,修光刃一般比最高的普通切削刃高0.03-0.04毫米;
2,普通切削刃如果也是可调的,尽量把跳动调整到0.005以内;
3,4个切削刃的跳动0.003以内;
4,主轴不需要有偏角的;
5,切削液流量足够。
这种PCD面铣刀我用过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也要看程序编的怎么样了??留精加工余量!

网友C(2021-05-1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1-08-21):
1、按楼主的参数计算,每转进给为1.8mm,修光刃宽度为3.5mm,其80%为2.8mm,那么fn(1.8mm)<80%bs(2.8mm),切削参数合理;
2、建议微调修光刃与平行刃带的高差为0.03~0.05mm之间;
3、建议减少刀具直径,因为刀具直径越大,表面质量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按楼主的参数计算,每转进给为1.8mm,修光刃宽度为3.5mm,其80%为2.8mm,那么fn(1.8mm)

刀具直径改不了了,已经买了大刀盘了。修光刃高度尝试了0.02mm,结果还是有刀痕。
目前这个问题有时候出,有时候又没有;一般都是换刀首件出现,如果换刀首件没有这种刀痕,那在整个寿命周期内也没有;换刀首件有刀痕,连续加工几件均有刀痕。一直未找到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目前这个问题有时候出,有时候又没有;一般都是换刀首件出现,如果换刀首件没有这种刀痕,那在整个寿命周期内也没有;换刀首件有刀痕,连续加工几件均有刀痕。一直未找到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