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让拉伸的字体是整体在线上,而不是现在这样,有一部分是在线下

楼主(2021-01-30):
另外请教:
1,在装配体视图中,怎么注释,而不会随着视角旋转隐藏---->遇到的问题是:注释的时候鼠标点了一个平面,当这个平面旋转到看不到的角度的时候,注释随之隐藏了

网友:
新建个草图,画条线,然后草图文字选新画的那条线

网友:
文字有定位点吗?有定位点,用尺寸控制。

网友:
在MBD里做试试。

网友:
也可以考虑把字体拉伸出实体后再给他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