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管去毛刺机转速问题

楼主(2021-01-30):
请教一下社友,管子外径42到6以下钢管切割后端面用刀具去毛刺,电机转速快点好还是慢点好?转速大约要在多少转左右。

网友:
1000来转就行,装的钢刷要质量好的,质量不好的,几天就完蛋了

楼主:
谢谢社友回复。我准备用刮刀刮毛刺,用这么高的转速是不是太高了一点。我欲选120W电机加减速器,电机转速太高的话扭矩就会减少。刮毛刺大约要有多大扭矩才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回复。我准备用刮刀刮毛刺,用这么高的转速是不是太高了一点。我欲选120W电机加减速器,电机转速太 ...

应该几十转就足够了吧,我们都是手工转去毛刺,速度相当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几十转就足够了吧,我们都是手工转去毛刺,速度相当慢了

如果30转左右我查了一下参数,扭矩有20N.M左右,会不会因扭矩太大手握不住管子。

网友B:
刀具刮,用手抓,我估计你很难,用内外圆锥磨头吧,刀一卡,你手都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30转左右我查了一下参数,扭矩有20N.M左右,会不会因扭矩太大手握不住管子。

你理解错了,我们是用手握住刮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刮,用手抓,我估计你很难,用内外圆锥磨头吧,刀一卡,你手都断了。

请教一下有磨外圆的专用磨头卖吗?我百度上查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
刮刀高速旋转可行吗?

网友C:
2千转更有利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千转更有利于加工。

这么说来电机不需要减速了吗?我的电机转速是135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