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1-01-30):
1.一个圆柱筒,下部有个固定大小的孔。水位在高处时,从小孔喷出水远;水位在低处时,从小孔喷出水近。如何用“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来解释?
2.注射器中有一些水,手慢速推动推杆,从小孔喷出水距离近;手快速推动推杆,从小孔喷出水距离远。如何用“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来解释?
感谢大神解释哈。

网友:
聊到压力和流量,我只关心流量下的压力,和压力下的流量,很少关心静态压力。

网友A:
楼主偷换概念嫌疑,到底谁取决于谁需要明确。
1.任何概念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2.楼主看看“伯努利方程”

网友B:
管径一定的话,速度决定流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径一定的话,速度决定流量吧?

应该是压力降决定流量

网友(点评):
确定不是压力差?

网友(点评):
压力降不就是压力差吗,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偷换概念嫌疑,到底谁取决于谁需要明确。
1.任何概念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2.楼主看看“伯努利方程”

那对于这个:2.注射器中有一些水,手慢速推动推杆,从小孔喷出水距离近;手快速推动推杆,从小孔喷出水距离远。 流量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解释:手快速推动,根据量守恒,液体必须快速从小孔喷出;速度高,喷的远。
那对于负载,这么解释不知道是否对:根据小孔流动公式,通过小孔流量高时,压力损失大,可以理解为负载大,然后注射器内部的压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压力降决定流量

对,忘记这个了,有压力降,才会有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偷换概念嫌疑,到底谁取决于谁需要明确。
1.任何概念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2.楼主看看“伯努利方程”

1.一个圆柱筒,下部有个固定大小的孔。水位在高处时,从小孔喷出水远;水位在低处时,从小孔喷出水近。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按照那个小哥说的“压力降决定流量”来解释:圆柱筒外侧是大气压p1,内侧是水静压p2;当p2-p1>0时,水可以从小孔流出;水位越高,压力差越大,于是流速就越快,喷出的就越远。

网友D:
这个不就是水刀的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水刀的原理吗??

嗯,是这个原理。只是我概念理解不够扎实,把自己绕晕了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命题都应该有个前提,或者说边界条件。负载决定压力一定是一个液压系统向外输出,是内部的液压能转变为机械能,大气压和水都是液压系统内部条件,题目里负载为0,水位的高低决定了泵(系统压力)的输出功率,水位越低,系统压力就变低,液压能转变成为的机械能就少,喷出水距离近。同理,手就是液压系统内部的泵,推快推慢说明泵的输出功率是变的。
这是个0负载的系统,题目问题我感觉不应该这么问。
专业知识基础不好,我说的有点粗糙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
1.水槽侧面小口的流速计算。
2.水槽侧面小口开始的平抛计算。

关于问题1,主要是使用如下方程。

选两个基准面:
1是水槽里的水上表面,压力为大气压,高度为H1,比如说500mm,速度近似为零。
2是侧面小口,压力为大气压,高度为200mm,速度为v2
代入后可以求出v2的数值,H1越大,v2就越大。

关于问题2,可以简单按照平抛运动来理解,
一个小球,水平抛出,初速越大,抛得越远。

网友:
流体能量大小是前提,能量守恒是关键,伯努利吧

网友:
有压力降才有流量。学习了。

网友:
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成立的,负载决定压力,就像一个人最大可以提100斤的东西,但放那里的物体重量就50斤,那人家看到你就是提50斤,流量决定速度也是一样的,你流量给的多他速度就是跑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