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作用力、自由实体力为什么结果和理解的不一样?

楼主(2021-01-31):
各位好:
      边界条件见后三张图,分析结果见后三张
      接头A:预紧力1000N  ,轴向拉力负载300N,残余预紧力719N;则螺栓承受的总拉力 =300+719=1019N,。
      接头B:预紧力1200N  ,轴向拉力负载400N,则螺栓承受的总拉力 1226N。
      现在来看接头1的分析结果:
     ——固定约束面与螺栓接触部位(面1)的反作用力是367N、自由实体力是1019N;
     ——另一侧与螺栓接触面(面2)的自由实体力是1019N。
      问题:
     1、面1的反作用力为什么是367N而不是螺栓受的总拉力1019N?
     2、面1的反作用力367N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怎么算出来的?比如根据预紧力、残余预紧力、轴向负载怎么得出这个367N?
     3、面2的自由实体力为什么残余预紧力的数值719N而不是螺栓受的最大拉力1019N?
     鄙人半瓢水,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你所施加的那几个力的数据又是如何得到的,比如你那个残余预紧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照理需要计算的力不应该是边界条件

楼主:
上面的残余预紧力是FEA分析后测量出来的,和手册上的计算公式是吻合的。当然,数值上是有差异的,但可以判断出哪个数据是残余预紧力。

网友:
哪个是面1?我怎么没看懂呢?

网友(点评):
从上往下第2张图,螺栓与被连接件想接触的面。

网友(点评):
螺纹连接可以等效为斜面上的物体,面1上的力应该是类似于斜面上物体的分力。建议你看看机械设计教材的螺栓连接那一章。

网友:
重力加速度的方向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