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热处理

楼主(2021-01-31):
普通调质热处理沒一周就这样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更好的办法是换齿轮!

网友B:
怎么会是斜着的!

网友C:
买个大品牌的吧,别自己设计加工了,这样总体算下来还便宜,质量更靠谱,设计时尽量采用标准的,别玩非标

网友:
谁知道你是咋用的?
换材料换厂家提高零件制造和装配要求。

网友:
一个惰轮,制动时受力。就这样很好,多备几个,损了更换。

网友D:
渗碳试试看

网友E:
齿轮材质是?

网友F:
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好的办法是换齿轮!

换了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斜着的!

坏了换一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大品牌的吧,别自己设计加工了,这样总体算下来还便宜,质量更靠谱,设计时尽量采用标准的,别玩非标

有没有推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材质是?

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渗碳试试看

嗷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渗碳淬火

嗷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啊

KHK的,嫌贵就买MISUMI的

网友:
打下硬度看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多了

所谓对症才能下药,否则都是徒劳。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你发贴,既然是想请别人献计献策,那你得介绍详细的缘由及过程。

    是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加工问题?热处理问题?安装问题?等。。。你让别人怎么说呢?

网友:
碳氮共渗!

楼主:
普通齿轮图纸

网友:
设计没错的话,就算不搞热处理,也不会一个星期就这样了吧。。。

看着,齿轮的中心距也遥远了吧。是设计问题,还是组装问题?

正反面都被折腾成这可怜样了,加减速也玩儿得太狠了吧?

我看,根本问题反正不是齿轮硬度问题。

网友:
感应淬火。。。。。。

网友:
感觉中心距太大了呢。
既然接触面那么小,干嘛做这么厚?
再怎么换热处理方式也不行啊,就算更好的方式能提高多少呢?一个星期变成一个月吗?不可能吧。
还是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
这操的也太狠了吧,正反转切换很频繁,而且冲击很大?

网友:
工况说明一下,这样更便于分析

网友G:
齿面软了,齿面都没有淬硬,难怪会这样了。既然都用看40cr了,不淬硬选这材料没得意义了。再翻翻手册吧

网友:
感觉着痕迹是冲击出来的,啮合得不够好,间隙过大,频繁启停或正反转,都会给齿轮造成损伤。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么可以试试买个标准齿轮回来配合使用

网友:
装配有问题,齿面结合不好

网友:
你这尺寸是市场上通用齿轮,有卖的,买一个淬了火的都比你这好。

什么都不懂,怎么搞设计呢?

网友:
这明显是齿轮选择计算不合理造成的,模数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齿面软了,齿面都没有淬硬,难怪会这样了。既然都用看40cr了,不淬硬选这材料没得意义了。再翻翻手册吧

调质加齿部高频淬火,如果再好一点用40CrNiMoA。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也可考虑,最后磨齿,要综合工况及精度要求,选用合适的材料和工艺。

网友:
40Cr调质硬度HB255-285或者调质HB225-255加齿部高频淬火,再好一点可选用40CrNiMoA等。低碳合金钢20CrMnTi,18Cr2Ni4等渗碳淬火也可考虑,最后磨齿,但你这种工况明显不需8-7-7精度,不需磨齿工艺,也不用选低碳钢去渗碳淬火。这一切是基于设计制造安装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整体调质  齿部淬火的标准不知道? 调质只能得到更好的机械性能,硬度并不高

网友:
你需要换机构或者降低齿隙,要减少换向时的冲击,你这个齿轮的中心距要做成可调的,提高齿轮精度,装配时尽量贴合着装,这样背隙就会小很多。你按正常齿轮中心距去放都有不小的背隙的,而且从你齿轮变形的位置看,你的中心距应该大于了理论中心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啊

KHK,亚特兰大,精锐

网友:
还有余货的话,用乙炔火焰在齿面淬火,重新作的话,技术要求里加上高频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齿轮图纸

这图看得心里慌。
齿轮不都该有一个表啥的,参数,精度等级,公法长度或齿厚偏差,总该有一个吧,你这样画图随意,我加工也只能任性了。
基准A表面没看懂,键槽垂直基准A也表示没看懂。一般我们会标对称,和孔的轴线对称,貌似教材上大多也这样标。

网友(点评):
我也想吐槽,哈哈。画齿轮,连齿轮参数栏都没有

网友:
为什么沿齿宽方向的磨损位置差这么多?
按楼主的图纸,市场上应该可以买到现成的标准齿轮,齿面高频过的,楼主可以问问看。
2模数,自己加工做高频的话,齿顶部会比较容易淬透,如果齿轮使用受冲击比较大的话,也不太适合用高频,那就要考虑换材料渗碳了。

网友:
渗碳,高频淬火

网友:
直接上标准品

网友:
楼主好:
      配合的齿轮情况怎样?
     齿面打下硬度,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再校核下.查查原因

网友:
啮合齿轮错位了,接触面积小了1/3

网友:
20cr材料渗碳淬火处理,表皮硬,耐磨,心部软,抗冲击,有韧性

网友(2021-03-10):
硬度达不到,上面那位哥们说的对,选个品牌厂家的,不要自己做,人家做的有经验,技术也成熟,同样的东西做出来,要比你自己做的划算,东西还好

网友:
齿厚加满!配合面加满!表面硬度加满!

网友(2021-05-23):
安装使用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工艺制定有问题,调质后齿面感应淬火,耐磨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