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对接级联问题

楼主(2021-01-31):
目前正在设计一款可以称重、量升高以及测体温的设备,但是卡在机身和底座的级联问题上,客户那边要求把机身推到底座上就能让底座通电以及传输数据,不能用手来接线,不能看到明线。
各位大佬们有啥快速级联的办法嘛

楼主:
用电池,数据不能发送到机身上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数据不能发送到机身上去啊

无线

楼主:
无线数据会丢的

网友:
设备外观尺寸  需求最大充电功率   数据传输最大要求带宽  电磁干扰要求  这些问题说出来才好提供方案。

提问题就要有提问题的觉悟,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核心问题半点不讲,别人回答个鬼啊。

网友(点评):
尺寸:560*560*1520;重量:50kg;带宽:10kb/s;功率:200w;无电磁干扰要求。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我家的扫地机器人为啥都能自己充电,自己升级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扫地机器人的充电座 和 机身 是怎么连接 实现充电的

网友A:
除了楼上的办法,现在无线充电,信号传输都不是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机械的工作了,这个任务应该交给电子工程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楼上的办法,现在无线充电,信号传输都不是问题吧。

实际尝试下来,无线很不稳定

网友:
可以考虑引用无线电池的思路模式!

网友B:
可以参考下磁吸充电头
还有探针

网友C:
充电如果是低压的话可以用触点;高压的话可以设计短型插销,再加绝缘保护壳,传输可以用蓝牙,或者WIFI匹配。

楼主(2021-03-04):
引用 网友C:
充电如果是低压的话可以用触点;高压的话可以设计短型插销,再加绝缘保护壳,传输可以用蓝牙,或者WIFI匹配 ...

触点可能会对不准,而且要是设备有震动会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磁吸充电头
还有探针

设备会有震动呀,而且会存在对不准的问题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C:
充电如果是低压的话可以用触点;高压的话可以设计短型插销,再加绝缘保护壳,传输可以用蓝牙,或者WIFI匹配 ...

设备对接位置要做导向,插入到位做扣位,充电完成脱扣松开。
这样处理,松动、接触不良的几率基本上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