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转非标自动化 路应该怎样走?

楼主(2021-01-31):
数控车转非标自动化 路应该怎样走?

网友A:
你这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啊!
数车也不容易,非标自动化更不容易啊

网友:
非标更难。数控车也就是按照图纸加工,非标则是要先设计,然后再加工。当然,有加工的经验,设计起来应该更容易。要看你在项目中的位置了。

努力加油。

网友:
可以参考社区里的网友 和大爷,我记得前一阵子他的帖子很火,看看他的机加工转设计的成功之路,有助于你

网友:
数车的话接触加工工艺比较多,对后期的非标设计有帮助,自动化设计需要对一些零部件的选型要有深入的理解,结构也要了解,所以,看得书要面面俱到,不能单看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啊!
数车也不容易,非标自动化更不容易啊

想学,下功夫也不难!先找这样的工作岗位,去实战。

网友:
第一步:

趁还没离职,每看见一张图纸,自己想想这个玩意儿会是干嘛用的,干嘛给了这些尺寸。

学一门行业知识,你得先从养成对那个行业各种事情弄出疑问开始,事无巨细。

没疑问,也就不知道该学什么了。

网友:
有专门做数控机床上下料自动化设备的非标厂商!

网友:
你这不好转吧   难度大大的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