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21-01-31):
亚克力材料加工的槽,明明标注公差了,为何加工出来的实际还是会比较小?

网友:
塑料件易变性,尺寸受温度变化影响比较大

网友:
确实如二楼所说

网友:
刀具挤压材料弹性变形,应该属于加工的人经验不足

网友:
亚克力加工后变形了,多精加工几遍,或者改变一下精加工尺寸就行

网友:
如果材料有这样的特性,最好设计尺寸就要考虑材料的变形。考虑变形量要根据试验去测。

网友:
这些材料做完放一晚再修一修才行。类似的还有一些国产的POM,做完放一放都会变尺寸。

网友:
加工后变形比较大,工程塑料的特性!

网友:
走刀慢一些试试?

网友:
加工经验不足啊  老师傅在加工之前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