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加工!

楼主(2021-01-31):
大家好!
       在此求教各位高手,产品如附件照片所示,内孔不是圆形,由于公差比较小,需要加工。产品材料是:6061-T6铝材。请教各位如何加工,或者有什么设备可以加工这种内孔,谢谢!

网友:
线割就可以了呀

网友:
内孔有扁方还真不好干,拉床一刀下去和内圆想接处有台阶。看看其他做机加工的社友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多长?
不是很长的话,线切割就行了

网友:
订制拉刀就行了,这样的孔要分两次拉削。
我们也做过这个尺寸的半圆孔。就是定制的拉刀拉削。

网友:
可以看看铝挤形式,如果量大的话,量小就是线切割了

网友:
为什么不说一下长度呢?

网友:
厚度多少,不是很厚的,可以先加工内孔,再用冲床冲孔

网友:
问画这个图的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