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1-02-01):
目前公司有一台新装配机,其中两个动作是要对弹簧进行压入和端盖旋紧,根据非标商的意思是用液压电机同时负责这两个动作,弹簧压入力在750N~1200N(压入后会塞入齿轮轴锁定位置),端盖旋紧扭矩为60Nm,液压电机(型号:0MP-80)最大扭矩为87Nm
疑问点:
          1)液压电机同时负责压入和旋紧动作,对于压入时受到的轴向力会不会对电机有损伤
               ※压入是靠气缸伸缩带动液压电机通过直线导轨进行弹簧压入
          2)由于液压电机使用时需要配液压系统,在效率和经济合理的基础上是否有其他电机的替代方案
小弟才疏学浅,尤其对液压电机这块还不甚了解,还请大佬们帮忙出出主意,学习大佬们的经验和思路,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液压电机?第一次听说,是不是液压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电机?第一次听说,是不是液压马达

是的,液压马达,描述的不是很专业,抱歉

网友B:
弹簧压入过程中,弹簧变形的直线行程怎么实现的?上个图片看看传动链。
如果液压马达能实现上面弹簧变形的直线形程,那么弹簧压入的轴向力,要跟液压马达供应商确认,液压马达输出轴能否承受这个轴向力。

用液压系统,应该没错,液压系统的功率密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压入过程中,弹簧变形的直线行程怎么实现的?上个图片看看传动链。
如果液压马达能实现上面弹簧变形的 ...

大佬,图片已经提交,你看下呗。原来想把弹簧压入和端盖旋紧分别用气缸和液压马达来实现,后来觉得太麻烦,想单独用一个来实现

网友C:
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用的液压马达?扭矩?

网友D:
马达输出力矩是否有计算过??如果选小了,肯定会出现很多不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用的液压马达?扭矩?

主要还是出于需要较大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达输出力矩是否有计算过??如果选小了,肯定会出现很多不可控的问题。。。

马达的输出力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