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抽壳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01):
UG10。0
实体却不能抽壳,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指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Ak54pI_ikps6pebeg73Pg
提取码:kmcg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你仔细评估一下,你的转角之间的厚度,能保证你抽出2mm的壳吗?一般抽壳做不出来的,好多都是3d上无法保证足够的空间做出来壁厚。

网友:
原因是 四个角的转角不是圆角,尺寸很小,无法偏移抽壳
改成倒圆角就行了,

楼主:
圆角也圆不了
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建模的步骤看着有点奇怪。。。。。。
用直纹曲面做出来的五角锥形,边角的扭曲比较大。虽然我没看到你原始的图纸,不清楚你的已知条件。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步用拉伸+拔模或者拉伸+倒角的命令都要容易得多。后面斜着的这个凸台也是,明明一步拉伸可以做出来的,你却做了很多辅助的线跟面,用曲面的思路来建模,有点舍近求远了。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Nk9bEd68KpJn58HIKFRnQ
提取码:rpt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因为没有原图,所以这个模型建的有些取巧,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Nk9bEd68KpJn58HIKFRnQ
提取码:rpt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 ...

刚开始学习UG,不熟悉
原因找到了,直纹曲面没有勾选 保留形状

网友:
有尖角抽不了,去掉尖角,减薄抽壳厚度

网友:
数模抽壳,模型需要均匀,不能一块大,另一块小啊!

楼主:
谢谢各位
UG新手以后请各位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