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比较少见的相同孔边距时标注标准的问题

楼主(2021-02-01):
尊敬的坛友,大家好,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大家一目了然,本人主要想知道有没有此类标注标准?麻烦知道的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多此一举了,如果是中心对称的,你已经用9*510=4590标注了就可以了,如果你标注边距说明这些孔是以边定位而不是中心对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你标注的基准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了,如果是中心对称的,你已经用9*510=4590标注了就可以了,如果你标注边距说明这些孔是以边定位而 ...

您说的对,确实这个是对称的,左右由于太长,打断的时候为了省事就没有左右两边打断从而保留中心线,因此我才标了边距,主要我想问的不是这种情况,截图的时候刚好选了这个对称的,其实大部分是不对称的,需要标注孔边距的,我就是问的不对称的情况下,上下左右孔边距都一样的情况下用中心线将孔相连,可否只标注一处的孔边距,是否存在这种标准,这是我问题的核心,谢谢!

网友(点评):
基准相同的情况下 是可以这样标注的

网友B:
尺寸标注没有那么死板,只要能表达清楚,图面整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标注没有那么死板,只要能表达清楚,图面整齐就可以。

说得对,确实,但是,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是小问题,但是也不是小问题

网友:
孔多连起来,知道哪几组孔相互对照,孔少很明显位置关系,没必要连起来,这些没有强制性,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确实这个是对称的,左右由于太长,打断的时候为了省事就没有左右两边打断从而保留中心线,因此 ...

估计应该没有吧,不一定什么都需要标准的,一般表达清楚尽量简洁就可以了
如果想简单,不要标数字,注释成所有(未注)边距25也可以吧,这个不是标准,我应该会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确实这个是对称的,左右由于太长,打断的时候为了省事就没有左右两边打断从而保留中心线,因此 ...

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边缘孔距离边缘距离都一样,你只标一边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防止别人误会,我建议你标注“周边25”,这样别人就容易理解是一圈四周周边都是这个距离了。当然如果你不标,一般就默认是一样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孔不是中心对称的,那么他们的边距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就得单独标注了,不存在只标一边的情况了。

网友:
水平方向第一第二孔孔距是180,这个值是间接标注的
如果直接标注就不存在多标一个边距25的问题

同规格的特征,建议用同一个标注基准

网友:
用中心线连起来吧,记得把图层设置下,你这个中心连线比轮廓线都明显。

网友:
标注的再简洁,该看懂的人一眼看明白;标注的再繁琐,不懂的人一样说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
我认为图上标的没问题,很清楚,没歧义。

网友:
标注有时尺寸过多,给人一种识困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