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共振问题

楼主(2021-02-01):
电动力的频率是100Hz,为什么电气设备的固有频率只需要避开100Hz就能避免共振,而不是避开100Hz的整数倍?

网友:
100HZ是共振频率,共振点振幅大,对设备损害大;其整数倍不是共振点;

网友:
这不是初中时就学过的吗。

网友:
频率相同,产生共振,振幅会成倍增加,会损坏设备或者设备基础。

网友:
你的频率都已经避开了100Hz,那么相应的倍频不也都避开了。

网友A:
不是只需要,是很低的要求了

网友:
这个是基础的,这个做到其他也就不用谈了。

网友(2021-03-04):
不恰当比方,离你100米有个河,你在只要在100米处避开就行了,因为200米或者1000米处没有河了。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需要,是很低的要求了

晋盐的古道,只要2米宽,因为只要独轮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