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考虑

楼主(2021-02-01):
各位大神,求教下,图片齿轮有个组装轴的需求,应该考虑用什么机构来给这个齿轮做个定位?

网友:
周肩+挡圈

网友:
当然选D型孔和端面。。。。。。。

网友:
这种轻型的一般就是挡圈

网友A:
你们家是做塑料齿轮的吗?可以联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家是做塑料齿轮的吗?可以联系一下。

您这边有生产需求?

网友:
看位置,看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边有生产需求?

你加我QQ:1506606498,然后我们再联系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QQ:1506606498,然后我们再联系沟通。

好的,加了

网友:
轴向可以用轴用卡簧。

网友:
首选D型孔和端面

网友:
无轴向力,可以考虑弹簧加钢珠,拆卸方便

网友:
顶丝也可以

网友:
轴用卡簧比较适合啊!

网友:
轴肩+卡簧

网友:
这么薄还卡簧,直接轴肩隔套+小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