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片贴图不显示

楼主(2021-02-01):
sw从其他电脑拿过来就出现这样,没图片放不进去

网友:
因为贴图只存在于原来的电脑上

网友A:
这个要把图片格式更改一下,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把图片格式更改一下,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改成jpg吗

网友B:
先把这个图片保存为贴图,在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这个图片保存为贴图,在调用就可以了。

再调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调用是什么

你保存贴图名字为
A
,在添加贴图的图片浏览里面找到“A”就行了

网友(2021-06-03):
贴图没附带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保存贴图名字为“A”,在添加贴图的图片浏览里面找到“A[/backco ...

哦 PSD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