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转动定律

楼主(2021-02-01):
求教大神,感谢!根据转动定律M=J·ω(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可以计算出电机所需的扭矩。
而对于一个负载,其对于旋转轴的转动惯量J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那么选择合适合理的角加速度ω,就可以算出来扭矩。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考虑摩擦力矩,发热等损耗,如果可以接受的启动时间足够长(角加速度ω可以足够小),那么这个扭矩M就可以很小,于是就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电机。

网友:
如果什么呢,现实世界,工程应用竟然不考虑摩擦,可能吗

网友:
牛顿的第一句话:要是没有人阻碍你,也没有人推你,那你将永远停在原地,或者一直走下去。

网友A:
简化说就是电机的各项参数不是一个个可以独立抽出来分析的问题。

网友B:
道理是对的。
选电机要考虑功率,转速是可以变的,转速变了,转矩也就变了。
还有,如果价钱相差不多,电机可以选大一点。

网友:
没人拨弄地球,它自己不也转得挺high的吗

网友C:
不考虑摩擦的情况下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计算总转矩就是需要分为摩擦转矩+启动转矩(J*w)

网友D:
你这个什么都足够小,小到一定程度时,摩擦还能忽略吗,没有摩擦,你觉得你能走路吗?

网友:
楼上分析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什么都足够小,小到一定程度时,摩擦还能忽略吗,没有摩擦,你觉得你能走路吗?

只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假设,主要是为了确认哈,把自己拉出坑。摩擦力矩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摩擦的情况下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计算总转矩就是需要分为摩擦转矩+启动转矩(J*w)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说就是电机的各项参数不是一个个可以独立抽出来分析的问题。

确实是简单说,但是要理解起来就不用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是对的。
选电机要考虑功率,转速是可以变的,转速变了,转矩也就变了。
还有,如果价钱相差不多,电 ...

好滴,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参数需要综合考虑分析,再选大一号的安全系数!

楼主(2021-03-23):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摩擦的情况下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计算总转矩就是需要分为摩擦转矩+启动转矩(J*w)

如果我这个电机只提供比摩擦转矩大一点点的扭矩,如果启动时间足够长,是不是也能够到需要的最终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个电机只提供比摩擦转矩大一点点的扭矩,如果启动时间足够长,是不是也能够到需要的最终转速?

克服阻力后存在加速度理论是可以一直加速到预定速度的,不过即使不考虑负载摩擦,电机自身也有限制情况,电磁损耗,自身结构,元件,热损,气阻,是系统就要考虑整个系统,如果只考虑一个点就可以简化,也可以按直线运动去考虑,只是表达量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个电机只提供比摩擦转矩大一点点的扭矩,如果启动时间足够长,是不是也能够到需要的最终转速?

当然不是了,那只是理论,实际电机加速到你设定的转速怎么可能无限长呢,尤其三相电机,很快的,伺服的还好一些,所以电机功率选的大一点没毛病,尤其对新人来说,要是转不起来就丢人了。

网友:
刚刚看错了,通常用ω表示角速度,用α表示角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