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轴承与卡簧之间的东东是什么?

楼主(2021-02-01):
是波形垫片?是碟型垫片?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看结构推测是碟型垫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调齿隙的垫片,,,,,

网友A:
调整垫片,选配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垫片,选配厚度

选配啊?那要批量做才行啊。

网友:
不像调整垫。是不是采购来的轴承和轴承座不配套,采取的补救措施加了薄隔套?

网友B:
调整齿侧间隙的调整垫。选配的。

网友C:
普通调整垫片,调整齿隙用,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调整垫片,调整齿隙用,选配

请问选配怎么标注公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齿侧间隙的调整垫。选配的。

请问选配怎么标注公差呀?

网友:
多半是碟新弹片。

网友:
我觉得是调齿轮间隙的垫片

网友:
这结构能用吗?用来传动什么的啊?

网友:
按理调整垫的可能性大一点,但看不出来怎么能调齿侧隙,这个结构是剖分式的吗,不然怎么调呢?

网友:
应该是个垫片,调整间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