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形孔向导传播到零部件的级别选择

楼主(2021-02-01):
过程:零件A和零件B生成装配体C。C和D生成装配体E。在E中,利用C和D的配合,打异形孔位于C上的零件A部分。
想要达到的情况:异形孔只传播到装配体C这一级。即:打开装配体C时显示异形孔,而单独的打开零件A不显示异形孔。

请问大侠,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谢谢!

网友:
传播到实体,手动选择。

网友:
用配置吧~

网友:
这个只能在装配体里面去实现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把它想复杂了。就是在E中编辑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