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步进电机驱动器过流原因分析

楼主(2021-02-02):
57步进电机带抱闸的,工作时间长了以后,驱动器报警:驱动器过流。电机无输出力矩。关机断电重启后,又可以恢复。更换过驱动器,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工作环境:常温。工作时抱闸的地方摸起来很烫,估计有60度左右。使用时一直连续运转,中间仅有1小时左右停歇。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是电机有问题吗?还是负载太大造成的?还是工作时间太长?

网友:
你这个电机选的没毛病,别听不懂的人扯什么减速机,功率、扭矩、转速都满足了,加什么减速机?
可能是不是转速太慢了,引起电机发烫?(12转/分钟,确实是太慢了,一秒钟才走1.2mm!!!),可以尝试着把电机转速调快点试试,还会不会发烫
或者从软件设置上面找原因,找专业的电气人员去咨询一下

网友:
你电机的实际工作扭矩超过了额定的80%长期工作,不发烫报警才怪.

网友A:
用钳心表去拤一下电流,再把你的电机参数贴出来。你们没有专业的电气工程师吗?

网友:
加个再生电阻,猜的

网友:
我猜你使用不对,用抱闸去实现停顿等功能,电机的抱闸唯一作用就是断电后保证电机轴锁止,不要用它来做停顿辅助。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的 抱闸只在停电的时候起作用

网友:
1、电机扭矩选小了
2、电流设小了
3、旋钮未调
4、处于共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心表去拤一下电流,再把你的电机参数贴出来。你们没有专业的电气工程师吗?

负载质量1kg,外力3kg    同步带轮+皮带传输机构

楼主:
各位大佬  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   还是会出现问题           目前电机转速设置为12r/min   麻烦各位大佬再帮忙看下   需要什么参数我可以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质量1kg,外力3kg    同步带轮+皮带传输机构

有加减速机吗?力矩小了,步进电机低转速的功率也是不够的,看功率速度图可以分析出来的,你这12r/min的转速是在玩呢?电机谁选的?驱动方案谁定的?感觉就是啥都不懂就往上搞。教你怎么定位,把质量换小,去除外力,一点点加质量,用钳心表测电流,看看极限在哪里你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减速机没加,确实不是很专业,所以请教一下各位。12r/min是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   还是会出现问题           目前电机转速设置为12r/min   麻烦各位大佬再 ...

问你个基础问题,步进电机速度怎么控制

网友(点评):
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你个基础问题,步进电机速度怎么控制

这些东西你就别寻思了,简单来说就是没加减速机的问题,你去弄明白,负载,减速机,电机怎么匹配再说吧

网友(点评):
总共不到2kg 还需要减速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   还是会出现问题           目前电机转速设置为12r/min   麻烦各位大佬再 ...

不看质量看扭矩。

lz发照片看看

网友:
同步带轮等中间环节的参数发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3M同步带 带轮是24齿,节圆直径22.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质量看扭矩。

lz发照片看看

就这么个东西  也不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么个东西  也不复杂

升降负载用什么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负载用什么导向?

直线导轨  上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