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输送用无缝钢管

楼主(2021-02-02):
翻看了一下公司以前的几份图纸,对图片中划红线部分的尺寸有些疑惑,第一张图标注的是无缝管的内径∅650和∅550,第二张图的尺寸是∅40。查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看到有这样尺寸的无缝管。

网友A:
看看图纸中标注的外径尺寸是多少?会不会明细表中40前面的DN错写成Ø?
一般情况下外径Ø219以上的容器用钢板卷制,而且标注尺寸在内径DNxxx,以下的采用无缝钢管制造。

网友B:
直径五六百的应该可以用板卷,40那个是管座,用圆钢加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中标注的外径尺寸是多少?会不会明细表中40前面的DN错写成Ø?
一般情况下外径Ø219以上 ...

高压容器的话,大通径的管是热扩或者其他技术,不允许有纵向焊缝。

网友(点评):
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在锅炉厂看到的很多80甚至100厚的圆筒都是卷制后焊接的!

网友D:
无缝钢管一般指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中标注的外径尺寸是多少?会不会明细表中40前面的DN错写成Ø?
一般情况下外径Ø219以上 ...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前面有标注G1内螺纹,(拍的照片不太清楚)所以应该不会是DN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五六百的应该可以用板卷,40那个是管座,用圆钢加工

可能是用板卷的了,不过管座用圆钢的话比无缝管贵了不少,会不会是图纸标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缝钢管一般指外径,,,,,

对呀,我觉得前面说的对,这个筒体应该是用板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容器的话,大通径的管是热扩或者其他技术,不允许有纵向焊缝。

是我没有讲清楚,设计压力0.7Mpa,属于低压锅炉。应该是用板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用板卷的了,不过管座用圆钢的话比无缝管贵了不少,会不会是图纸标注错了

图纸上也没说让你用无缝管啊,他只是告诉了你这个管座的参数,设计者本来就没考虑要用管子做,否则他会把外径设计为常用管径,如果你一定要用管子来做,首先外径40的管子不是常用规格,而且为了加工螺纹需要壁厚很厚,而且你的需求量很小,你库存很难找到,想买也几乎不可能有人卖给你,所以不如直接拿40圆钢加工,这是个很简单的工艺问题,你可以问问做过这个项目的同事当时是怎么干的

网友E:
这个口径的无缝管已经比较少见了,焊管多一些,就这个规格而言,很多钢管厂都能生产

网友F:
这个要问供应商,这个尺寸的无缝钢管可能是定制得!

网友G:
图纸中的“**纵缝”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中的“**纵缝”是啥意思?

害,这么明显的字我居然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问供应商,这个尺寸的无缝钢管可能是定制得!

确定是卷筒焊接的了..图纸有标注,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口径的无缝管已经比较少见了,焊管多一些,就这个规格而言,很多钢管厂都能生产

确定是卷筒焊接的了..图纸有标注,没注意

网友:
筒体是卷好,再焊接的。以前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前面有标注G1内螺纹,(拍的照片不太清楚)所以应该不会是DN40

G1内螺纹,外径40就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