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1-02-02):
这是枕式包装机上的结构,链轮带动的是切模的那根轴。不理解为什么用这种凸轮传动方式,传动链轮直接连接那根轴有何不可?

网友A:
下面三个图没看到你说的凸轮在哪个位置?使用凸轮传动,你可以研究下在凸轮运动过程中与凸轮接触的零件的位移或者速度在系统中的作用,从这里突破去思考。

网友B:
应该是带动某个机构的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三个图没看到你说的凸轮在哪个位置?使用凸轮传动,你可以研究下在凸轮运动过程中与凸轮接触的零件的位 ...

可能说错了,是偏心轮。就是链轮上有一滑槽,链轮转动带动另一偏心轮。我自己画了大概模拟一下,转动时偏心轮有速度差,只是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个速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带动某个机构的往复运动

不是往复,一直一个方向的转。这里偏心的凸轮随动器是连接到包装袋切模辊子的。

楼主:
带滑槽的是主动轮

网友C:
应该是它往返时的行程比较小。

网友:
应该是有加压力一类的作用吧,没有太理解

网友D:
楼主好:
      是否匀速转动转变为非匀速转动特意这样设置?      结构还有2处死点,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是否匀速转动转变为非匀速转动特意这样设置?      结构还有2处死点,怎么处理的?

你好,这个我也不理解他设计的用意。我设计的话可能就链轮就直接装在那切模的辊子上了。但人家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设计,我想肯定有他的用意,只是我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它往返时的行程比较小。

确实能达到这个目的,只是不太理解这个目的与链轮直连辊子对于分离包装袋有什么不同。年初搞口罩机,最后那段切口罩的辊子就是和链轮直连,和这个切包装袋对比一下没感觉没啥不同。真想知道设计者的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我也不理解他设计的用意。我设计的话可能就链轮就直接装在那切模的辊子上了。但人家费这么大的 ...

整机功能分析,只看局部理解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