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气泡

楼主(2021-02-02):
厂里有个4Kw的液压站,用的是PV2R1-25R的泵头,供2只63*50的油缸往返运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油箱內全是气泡,并往外溢。没有发现漏气或堵塞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1.油温升高了。2.加装空油分离器。

网友:
原因很多,自己百度参考对照去解决问题。

首先要确定油品正常与否。油品自身必须有低泡抑泡性能。

网友:
使用过程中,可能液压油箱内压力,温度很高,产生的气泡;也有可能是液压油更换了不同型号的,把原来陈油没有清理干净。

楼主:
同样在使用,其他2个液压油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没有更换过油

网友:
看了一圈那我还是怀疑,漏气或堵塞了。

网友:
应该是整个液压系统管路不密封,都空气跑进去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