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腿吊链额载

楼主(2021-02-02):
四腿吊链,吊轴承(默认重心就在中心),轴承外侧,以轴承重心为圆心,圆周均布四个吊点,起吊后,确保轴承水平,以上为前提。
那我的四腿吊链,是不是实际只有其中夹角180°的两条腿受基本所有的力,另外两条,稍微搭搭,稳定稳定?

网友:
受力分析的话,四条腿等长,应该就是力等分的

网友:
四根吊链不可能等长。
天车用索具吊装工件,也不可能保持水平。

网友:
我觉得是三个。

网友:
这个链条的长度是一方面,链接点的位置与夹角也有关系,差别大了都没办法受力一致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重物都会自平衡的吧,而且吊绳一类的都会有弹性变形,四条吊绳一般都会受力,大小可能有些差异,如果吊绳长度差异较大,应该是三条吊绳受力保持平衡,两根吊绳只有静止才会平衡(平放的概率应该没有吧),要是说安全系数够的话还是单根吊绳最稳定了

楼主:
实际情况,肯定是三点受力,但是这三个点中,是不是应该是两个点受力最大,另外一个基本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肯定是三点受力,但是这三个点中,是不是应该是两个点受力最大,另外一个基本不受力?

自己做一下受力分析啊,想肯定不好想
受力是和角度相关的,四根绳都受力的话,肯定角度差不多
如果你一定要认为只有三根受力,那三根的角度是相等的,另外一根是松的,因为我前面说了,重物自平衡
如若你认为两根受力另一个不受力,那么只有两根受力,两根的角度相等,有一种水平情况(就是你问的那种)第三根与另外两根组成的面(竖直面)成夹角,或者第三根和第四根都是松的,圆环是竖直状态
其他中间状态只要分析第三根与前两根组成的面(如果这两个也不等长那就再分析全部夹角)夹角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