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折弯的扣除量怎么确定

楼主(2021-02-02):
在钣金折弯加工中,展开图是扣除量怎么确定

网友A:
扣除值的影响因素太多了,不如算中性层方便准确

网友:
最好按体积算

网友:
不同板厚 不同的系数。要根据场内的折弯机 在进行修正  形成自己场内的标准

网友:
以前工作过的公司,是按T*1.75算的,说是十几年总结下来的经验

网友:
上面那个只能算90度的,其他角度按K因子算

网友:
这个你自己去机床试就行了,不同材料不同厚度,不同机器扣除系数都不同,但每个厂都会有经验扣除值,要求不高的展开就按经验值展开了,要求高的必须要试料的!

网友B:
折弯系数这是钣金厂的秘密,他们都有一套公式的,而且很准!

网友:
我们折弯90度的,是按T*1.75算的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B:
折弯系数这是钣金厂的秘密,他们都有一套公式的,而且很准!

赞同你的说法,有些数据都是厂家秘密,不能公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除值的影响因素太多了,不如算中性层方便准确

用中性层计算的扣除,会有偏差,如果折弯刀数多,累计偏差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