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低压差气体流量控制器

楼主(2021-02-02):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用过一种气体流量控制器,空气、常温。进口端和出口端的压差比较小,小于30kPa。出口端连接大气,放空,流量小于30L/Min。
       现在能找到的都要求0.05MPa的压差。但是现有设备无法增加压差。有人用过吗?

网友A:
  买smc的调压阀改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smc的调压阀改装下。

我想调节流量,不是调节压力啊。

网友:
  smc有可视流量调节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调节流量其实就是调节压力,这种小压力的要2级调压,最后一级要超精密的调压阀,推荐FUJIKURA日本藤仓0~50KPA精密减压阀调压阀RP-0.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smc的调压阀改装下。

楼主要的是流量计,而调压阀内部是测压元件,没法测酒量。如果改动太大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流量30NL/min不算大,30Kpa也就是4PSI,选择适合量程的比例流量阀即可:

网友:
数字式压力传感器,SMC很多,楼主可以参考这种,如图

网友:
可以有,我们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