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钢调质处理215-255HB

楼主(2021-02-02):
求解,35#能调质到么?

网友:
中碳钢就是调质钢,能达到。你找找热处理首测再看看。

网友A:
35#钢一般不做调质,都i是正火或淬火,淬火能达到HRC35

网友:
如果能换成45钢就很容易做到了。

网友:
推荐热处理温度:正火850,淬火840,回火600. 35号钢为 优质碳素结构用钢 ,硬度不高易切削加工。不建议调质

网友:
能达到,要硬度,渗碳或换成高碳钢即可

网友(2021-05-23):
可以调制,淬火硬度hrc50--55左右,用520回火,硬度符合你的腰求,性能很好

网友B(2021-06-25):
引用 网友A:
35#钢一般不做调质,都i是正火或淬火,淬火能达到HRC35

这材料淬火硬度hrc50是很正常的事,然后回火调整到230附近即可,我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咨询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B:
这材料淬火硬度hrc50是很正常的事,然后回火调整到230附近即可,我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咨询

有些朋友是没有干过热处理的人,这样问很正常,多点耐心就好。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35#钢一般不做调质,都i是正火或淬火,淬火能达到HRC35

这材料轻松淬火硬度可以达到45---55,主要看尺寸大小和介质冷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