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种开门联动方式

楼主(2021-02-02):
询问一种开门结构,现有外形尺寸限制,工作台(工作台上方有机械手)伸出后上方的门板向上移动,下方的门板需要藏到工作台下方,工作台的行程是137.5毫米,上方门板的行程是78毫米,行程不一致。现在的想法是将上门板的移动结构做到外壳体上面,工作台伸出时带动卡槽之类的结构使上门板上移,但是需要解决行程不一致的问题;下门板利用工作台伸出时直接压倒即可,但是工作台回去时,下门板也要自己回去,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结构,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上板简单。下板如果在工作台两侧可以有连杆的话,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板简单。下板如果在工作台两侧可以有连杆的话,也能实现。

您好,我连杆方面不熟,因为行程不一致,所以工作台回来的时候怎么把门降下来,没有想到办法,这个需要怎么实现,拜谢

网友:
一个动力,电缆机制。连杆对机构来说相对臃肿,但做为多解之一亦可实现。多动力,就是控制的事儿

网友B:
这些门的动作有些复杂了,联动门后续实际动作不太可控,最好是分为两种方向的动作,我们这边的门基本上都是电机做为单独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门的动作有些复杂了,联动门后续实际动作不太可控,最好是分为两种方向的动作,我们这边的门基本上都是 ...

就是想降低电机数量

网友C:
上门板气缸加连杆滑块机构,下门板气弹簧移动时直接压门板下去,进去后自动复位

网友(点评):
上门板气缸+滑轨,直接上下更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门板气缸加连杆滑块机构,下门板气弹簧移动时直接压门板下去,进去后自动复位

连杆放大行程,否则气缸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