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容易上手的带材质做仿真动画软件有什么?

楼主(2021-02-02):
一般容易上手的带材质做仿真动画软件有什么?

网友:
请问对动画效果的要求有多高?容易上手的可以考虑:Delmia,挺好用的

网友:
composer简单,但不带材质

网友:
solidworks的photoview 或者keyshot 都简单的

网友:
简单的动作,普通3D软件都是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