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机构中,使用配重块后,电机如何校核?

楼主(2021-02-02):
        如题,本人目前在做一套堆垛机的方案,有使用到一套带配重块的升降机构,没有用配重块时,工况如下:升降的设备含电池包,最大重量500Kg,要求Z轴速度达到300-500mm/s,行程2200mm,我选用了使用松下伺服电机选型软件,得出电机3KW,减速比为2,符合要求。
        现在使用配重块后,想问问电机该怎么校核?

补充内容 (2021-2-7 11:24):
我现在的设计思路是,力与力矩的计算按减重后计算,惯量比是按照负载+配重块的惯量总和进行计算,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footprints^^发表于 02-02 20:08
这是方案3d

网友A:
你能不能根据模型画个简单的力学模型?看看配重块在什么地方挂着?

楼主:
|footprints^^发表于 02-02 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根据模型画个简单的力学模型?看看配重块在什么地方挂着?

就在3D图的右下角放着,用链条锁着,两边,中间是50mm,长2500的丝杆。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发的照片像素太大了,看不清,以下重新发。

网友:
减速比是2,一看就不合理。重新选型。

网友B:
从软件选型上看,问题不大;但是我设计的话,增大导程,增大减速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在3D图的右下角放着,用链条锁着,两边,中间是50mm,长2500的丝杆。

升降机都是恒功率运行,即任何时刻载荷乘以载荷方向上的速度(功率)都是一恒定值。
用软件计算下来的减速比是2,你可以从电机端到最后的负载看看速度是不是你设计的值,如果不是,那么减速比2就不对。

网友:
   分析受力,算出所需要的扭矩及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机都是恒功率运行,即任何时刻载荷乘以载荷方向上的速度(功率)都是一恒定值。
用软件计算下来的减 ...

负载端的速度我计算了,为333mm/s,算上加减速时间,也符合工况要求。即2m行程,要在4S内完成,在选型软件结果上也可以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软件选型上看,问题不大;但是我设计的话,增大导程,增大减速比。

        增大导程,增大减速比,确实能达到加快速度,减小惯量比的效果,但是也应该选自身惯量大的减速机吧。另外,增大导程,会导致伺服定位精度降低,伺服精度为±千分之一的螺距,我这个工况领导告诉我,要±0.02mm精度以内,也就是20mm螺距(即导程,单线),只是我觉得根本没必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点评):
看的出来升降速度不是非常快,至于功率选择。要计算最大启动惯量和扭矩,尽管有配重,但还是要根据实际工况来。至于精度 你现在是理论精度 实际精度也要考虑结构变形后的精度,需要动力和静力两重核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大导程,增大减速比,确实能达到加快速度,减小惯量比的效果,但是也应该选自身惯量大的减速机 ...

精度有点高啊;要是我设计,我直接买电缸了

网友:
按最大负载算,便是将配重块重量加在负载上。毕竟你的行程是往复又不是单向

网友C:
   精度是系统的,单单一个电机就能保证定位精度。电机自身的定位精度完全没有问题。加减速机就有考虑背隙,单单普通减速机的背隙你这个精度都搞不定。难道你要用谐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在3D图的右下角放着,用链条锁着,两边,中间是50mm,长2500的丝杆。

1. 用配重来平衡,目的,节能减耗,电机功率可小一些。
2. 配重平衡空载具/机构,即空载情况下需要提升的重量,此处可去掉电池包500kg,计算出理论提升机构的重量;
    当然也可以加上500kg电池包重量配重,看你的系统需求,是要求升时效率高还是降时效率高。
    上升时要快就加上500Kg,反之亦然。
3. 至于电机功率,平衡掉一部分负载后,余下多少就可知了,当然存在加减速力也要考虑进去,根据运行速度,转换到电机端的转速,可换算出要多大的减速比,再反过来计算一下电机功率,这里重要的是负载惯量,惯量大的情况下尽量用大减速比,要知道这个是平方的关系,换算到电机就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用配重来平衡,目的,节能减耗,电机功率可小一些。
2. 配重平衡空载具/机构,即空载情况下需要提升 ...

        谢谢大佬。
        还有个问题,电机在参数的校核中,对于转动惯量,它是要和机构在电机端的转动惯量相比,还是机构和配重块在电机端的转动惯量相比?

网友(点评):
配重也要考虑进去,大体上可以用能量守恒来推算。要不就成了得了便宜还卖乖!

网友:
减速比还是选大点吧,我也刚做个升降机项目,1000kg,3.5KW  减速比35,也加了配重

网友E:
无配重情况下计算。
配重算(空载+满载)/2=(100+500)/2=300kg,最大负载算500-300=200kg(提升阶段),惯量比也有12.46。
电机速比选型太小,不合适

网友F:
问下楼主,你现在用的电机扭矩是多大的?我用效率公式验算了一下你现在工况所需启动摩擦扭矩在14N.M左右,如果在加上1.5-2倍的安全系数那所需扭矩比较大了,不知道是我参数算错了还是你现在的电机确实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配重情况下计算。
配重算(空载+满载)/2=(100+500)/2=300kg,最大负载算500-300=200kg(提升阶段) ...

借楼请教一下,您这里的加减速时间0.8是经验得出的吗?我看样册一般按0.1,我使用0.1s计算后和您这个结果差距比较大在14n.m左右

网友(点评):
打个比方:兔子和乌龟的加速度选多大呢?兔子可以选0.1,乌龟只能选>1,如果一定要乌龟也选0.1,它可能刹不住车,要翻跟斗了! 和负载惯量/电机惯量有关啊!所以为什么电机分高惯量、低惯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配重情况下计算。
配重算(空载+满载)/2=(100+500)/2=300kg,最大负载算500-300=200kg(提升阶段) ...

谢谢大佬。还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按您的计算过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加上配重后,惯量比是按配重后质量相减得出的惯量,而不是机构和配重块的惯量总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还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按您的计算过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加上配重后,惯量比是按配重后 ...

质量相减,如果是算总和的话,那加配重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相减,如果是算总和的话,那加配重就没意义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你现在用的电机扭矩是多大的?我用效率公式验算了一下你现在工况所需启动摩擦扭矩在14N.M左右, ...

我算出来的启动转矩是14.3nm,选的电机是挺大的,4KW,只是上层回复的必须转矩看不懂了,这么算,电机的最大转矩都不满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质量相减,如果是算总和的话,那加配重就没意义了。

配重是减少电机的扭矩,而整体的惯量是增加,不是质量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重是减少电机的扭矩,而整体的惯量是增加,不是质量相减

说得对,就是惯量增加了,我也是按这么校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软件选型上看,问题不大;但是我设计的话,增大导程,增大减速比。

我现在的方式是,选用50mm直径的丝杆,导程选用50mm,结果电机还是要用5KW,减速比也只能选3,丝杆这种方式,真的速度很难起来。只是目前我的空间,考虑用齿轮齿条是放不下的,真的头疼啊。感觉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是系统的,单单一个电机就能保证定位精度。电机自身的定位精度完全没有问题。加减速机就有考虑背隙 ...

最后要不了那么高的精度,能控制在±0.2就不错了。

网友H:
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膜不香。
就那个选型软件,还是别用了。自己好好的琢磨下,列个EXCEL,这个才能吃的比较透。
惯量,是可以通过solidworks计算的。数学不够,软件来凑。其实软件计算的更精准。
扭矩,无非就是一个加速一个匀速的过程,所谓加速负载和摩擦负载。
加速度选多少合适?根据定位要求,你需要几秒定位咱就几秒定位。有了定位时间然后才有加速度。0.2秒一般是电机厂家给的速度,是空载加速至3000转的最快时间。借用大佬的话说,这都是钱。1秒定位的和0.2秒定位的,电机大小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膜不香。
就那个选型软件,还是别用了。自己好好的琢磨下,列个EXCEL,这个才能吃 ...

学习了,这几天也搜索了一些资料,也笔算了,还是应该用EXCEL等软件,让自己的效率提高。至于,您刚才提到的惯量用SLD计算,这个倒是还没试过,有空会试。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这个平时都是按1.5~2左右给的,也没有要0.1左右提速时间的这种场合,不过还是应该了解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