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配合 如何反向对齐 快速操作?

楼主(2021-02-02):
除了特征树里面点击反向对齐   能有快捷键操作吗?  比如两个圆柱体同心配合    不是想要的那一头  。

网友:
你配合前调整好方向,然后再配合,没有更简便的了

网友A:
什么软件?装配里面基本上很少用到这个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装配里面基本上很少用到这个键吧!

sw,Ctrl这个键选面,线,点搞配合比较便捷

网友B:
2020版本配合后会弹出反转配合选项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B:
2020版本配合后会弹出反转配合选项

这个20版本前不会弹吗,我用的19,我找了好久解决办法;之前用的20,这样很方便,现在用19,配合完需要反转还要到左边的树上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