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 两个实体相交,怎么对其中一个实体进行切除?

楼主(2021-02-02):
如图如题
我看的案例视频里 切除拉伸连还有特征范围这一项,选择所选实体就可以,但我的没有这项
求问各位大佬,是从哪里能调出特征范围吗,还是哪里有问题?
提前谢过

网友A:
前面不合并实体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合并实体就简单了

但是没有合并实体诶

网友(点评):
你这明显是合并了,如果没合并的话,选中的面是整个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你要研究一下多实体及组合命令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合并实体诶

创建拉伸特征的时候,不要勾选【合并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拉伸特征的时候,不要勾选【合并实体】

明白了!感谢大佬!

网友:
这个就相当于数模求和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