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toolbox齿轮建模

楼主(2021-02-02):
Toolbox中插入的齿轮,不能修改参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改,是在插入的时候改的,多说一句,那里面的齿轮中看不中用,千万不要导出cad线割,因为不是渐开线,使用圆弧曲线模拟出来的。

网友:
可以强行修改,记得改完后另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改,是在插入的时候改的,多说一句,那里面的齿轮中看不中用,千万不要导出cad线割,因为不是渐开 ...

问一下,迈迪里的齿轮可以实际加工吗?

网友:
装配体里面,拖进去才会有修改参数窗口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自己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迈迪里的齿轮可以实际加工吗?

caxa可以,别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