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大神 小弟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2-03):
各位机械大神  小弟请教个问题    端面齿轮怎样做?  因为平常很少用到  所以以前没怎么注意过  刚才我同事问我  我用Toolbox试了一下  好像是不行 不知道是我不会操作还是怎么样  各位大神小弟在此虚心请教

楼主:
没有会做的吗 各位大神

网友(点评):
或者装个Kisssoft汉化版的,做好模型保持成stp

网友A:
放样一个齿形,阵列。如果只是装机示意的话,没必要画出齿形。

网友B:
网上应该能找到自动生成齿轮的软件,直接生产solidworks文档的

网友C:
Toolbox里面找一下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box里面找一下应该有

Toolbox里面没有  都是直齿斜齿锥齿什么的  没有端面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一个齿形,阵列。如果只是装机示意的话,没必要画出齿形。

要做成标准的端面齿轮   用于加工

楼主:
端面齿轮不会做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能找到自动生成齿轮的软件,直接生产solidworks文档的

我找的好几种软件   都没有端面齿轮

网友D:
你认为什么样的才能算标准的端面齿呢?凸轮分割器上的销算不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认为什么样的才能算标准的端面齿呢?凸轮分割器上的销算不算呢?

就是这种的端面齿轮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有人不想让我看,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你图片一直转圈圈。我的意思,这世上本无标准,你自己就是标准,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一定渐开线才是标准,那是你老师告诉你的,你又没验证过。

楼主: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问题是怎样做端面齿轮   如果你会做的话  请指导下做端面齿轮的步骤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问题是怎样做端面齿轮   如果你会做的话  请指导下做端面齿轮的步骤 谢谢

就是这种的

网友(点评):
没辙,看不到,白板一块,帮不了

网友:
应该可以按锥齿轮计算吧,应该算是一种简单的特殊型式

网友:
算是一种特殊的锥齿轮,试试看按锥齿轮生成

网友:
可以从toolbox里面插入齿轮数模,再把它改成你自己所需的模型!

网友E:
GEARTAX插件 或者迈迪都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我有GearTrax这个软件  可否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GEARTAX插件 或者迈迪都可以,你可以试试

我有GearTrax这个软件  可否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不就和锥齿一个道理吗?无非锥的部分改直改平了,你三维画的,如果是渐开线的,切除的草图还是一样的,你先创建一个锥齿的看看他是怎么画的,研究完了再来讨论!这里问再多没有自己去研究下来得有效果

网友(点评):
关键我没懂你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按理要传动,一般都要做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