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的不控制预紧力

楼主(2021-02-03):
在手册里看见这么个词汇:预紧螺栓(不控制预紧力)是什么意思?
和下面这个纸质版手册内容一样,但是纸质版没有写不控制预紧力,有点晕了
是不是上面那个手册写错了?

网友A:
没有预紧的螺栓还起什么作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预紧的螺栓还起什么作用,销?

首先是有松连接的螺栓,比如:C级螺栓一般不预紧;主要是这个手册写了预紧连接却注明不控制预紧力,感觉自相矛盾

网友B:
高强度紧固件在安装时,一般都要控制预紧力,目的是为了使用的安全性,如果预紧力太小,会造成在运行中松动,进一步会造成失效;如果预紧力太大,超过了Rp0.2,会造成塑性变形,造成螺栓断裂现象。

网友:
不控制预紧力的意思是预紧这个力达到最大值,不管螺栓有没有被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强度紧固件在安装时,一般都要控制预紧力,目的是为了使用的安全性,如果预紧力太小,会造成在运行中松动 ...

这些道理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