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做圆盘动画

楼主(2021-02-03):
想要模拟一个动画,不太会做 有高手帮忙模拟一下吗?要红色的盖子在轨道上运动,然后转到转动的圆盘上去  还需要模拟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第二个盖子的位置不对 进入圆盘的时候 有一部分在那个圆盘上面的话  前进的时候 会碰到那个小圆角的挤压 就会飞出 的那种 我目前只会简单的转动 两个运动叠加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模型不知道怎么上传上来 貌似附件不支持格式

网友A:
听你这描述,就是想模拟真实碰撞啥的,肯定不是动画。动画都是按照运动轨迹复现出来,也就是设计出来的,你这要碰撞啥的,动画肯定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描述,就是想模拟真实碰撞啥的,肯定不是动画。动画都是按照运动轨迹复现出来,也就是设计出来的,你 ...

是啊 所以觉得这对我太难了  我只会些最基本 最简单的

网友:
这个设计,瓶盖不会被弹出来,而是会被挤瘪的吧。。。

你这种供料,我做过几次,都是直槽末端增加一个带弹性的独立上子弹的机构。

塑料瓶盖、金属六角螺母等,都不会卡在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