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移动方向,升高的部位不同

楼主(2021-02-03):
求助:
随车移动的一个零件,当车向左移动时,左头以孔为中心向上升高;当车向右移动时,右头以孔为中心升高。车不移动时状态随意
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A:
上头沿着中轴焊一块薄钢板,靠风吹就能实现了

网友B:
车向右,右边→_→就是车头吗,板上放个钢球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向右,右边→_→就是车头吗,板上放个钢球就可以了

感觉弄个钢管,两头密封,里面装一多半水放上就应该也ok的

楼主:
风不靠谱,水靠谱。但是不能用水

网友:
你啥都不加也行,只需让小车与你这部件具有不同启动速度,速度差便可产生你要的效果。其实风还是挺靠谱的。

楼主:
这个件与小车通过销轴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件与小车通过销轴连接在一起

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就在这个网站,有人曾写过一篇关于两轮平衡车的原理,大概讲的是中国杂技中平衡木的原理,你可以搜下。

楼主:
去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头沿着中轴焊一块薄钢板,靠风吹就能实现了

随风而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弄个钢管,两头密封,里面装一多半水放上就应该也ok的

吹到一边后,返回时加速度不够,回不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到一边后,返回时加速度不够,回不来了,哈哈

可能性……很大,哈哈๑乛◡乛๑

网友:
挡位杠杆控制。

网友:
楼主好:
       请明确下决定板的翘起方向是小车的速度方向还是加速度方向?
       速度方向的话,以车轮轴为主动轴,用不完整齿轮齿条,摩擦副+连杆,摩擦副+凸轮顶杆都可以,做自动控制机构也可以
       加速度方向的话,板的重心在转轴的上方就可以了

网友D:
左右移动距离有多远?

网友:
这得看是干嘛用的了吧?

是传感器之类的感应用,还是车辆平衡之类的驱动用,还是车内仪表台上面的摆饰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移动距离有多远?

距离不定,有远有近。最好是在动的时候就能起来,或者是快速起来

网友E:
两头各加一个小型喷气式发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信息给得也太少了,尺寸多大,是自动控制实现还是机构依靠自身调节实现?我的想法是就控制重心移动,搞个滑台无杆缸单轴机器人之类的,锁一个重物,你往左移重物就搬运到右边

也可以左右对称搞两个电磁铁 中间放个铁块 往左移动右边就吸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头各加一个小型喷气式发动机就可以了

小了,格局小了,应该左右两边各加一个车模 往左移右边车模就坐上去

网友:
这种动作比较复杂,楼主需要再多思考哪些动作是否可以精简的。。。

网友:
两层轨道,中间孔走水平轨道两头走V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钢球,用根绳子系在你这个机构下方,钢球拖在地上,只要小车走,就可以拉动机构摆动。

网友(2023-06-06):
做个反向

网友:
转轴跟这个件固定死,转轴上加摩擦轮,然后摩擦轮跟车轮通过皮带或者链条连接

网友(2023-07-06):
感觉有点儿像是给小车加阻尼的意思,摆锤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