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好卡 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

楼主(2021-02-03):
公司主要以焊接钣金位置 环保设备大型产线 方案模型非常大 零件多 目前是已经吧设备内部结构删除 轻化 上色 显示图像品质调到最低 还是很卡 电脑一万多点的组装机 老板想换软件又很麻烦 各位前辈见多识广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换软件可能不是解决的办法。

网友:
又想马儿跑又想不吃草,手绘就行了。

网友:
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inventor中不?

网友A:
CREO相对好点。

网友:
做这种模型很大的产品设计,一般电脑已经不行了。笔记本电脑起码要2万以上的,以前公司用的都是工作站。工作站电脑和普通台式机有多大区别?工作站只是普通台式电脑吗?自己搜一搜吧!

网友B:
同样的电脑inventor比较流畅

网友:
一万块钱的电脑,配置上上来,先晒晒?让大伙看看,是不是被坑了

网友: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你没有电脑方面的人,搞什么大型装配体呢?就像你没有防黑客技术,想在网络上找钱,你被黑了能上网来问,咋解决么?SW卡,找SW公司,盗版就不要这么高调了,毕竟那还不一定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网友:
换配置高的电脑吧

网友:
上工作站吧,胡总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大神有啥大招

网友:
正常 正版也是卡的。。

网友:
SW的文件确实大,creo好点

网友:
creo啊,真的快很多很多。但是操作麻烦,而且要懂很多设置,要不就在网上下配置和各种模板。

网友:
加条内存试一试。

网友C:
电脑配置不行,哪种软件都不好用,建议花个5千多块钱换好配置的电脑!

网友:
一万多的电脑,cpu和内存应该不错了,换显卡,搞一块P2200试试,我现在公司的电脑cpu i7 8700  内存 24G  显卡:p2200 ,用着还行。SW这个软件还是挺吃电脑资源的,尤其是大型装配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配置不行,哪种软件都不好用,建议花个5千多块钱换好配置的电脑!

5000千多的电脑怕是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相对好点。

CREO做钣金焊接怎么样 好不好用

网友:
主要还是SW比较简单好上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脑inventor比较流畅

兄台尝试过吗,不是说solid works在大型装配上有突出表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尝试过吗,不是说solid works在大型装配上有突出表现吗

大型装配上面差不多,只是inventor用的人少罢了
因为查盗版,我已经弃用S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