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恒功率和恒扭矩使用区别

楼主(2021-02-04):
机床主轴电机一般是恒功率电机,进给电机一般是恒扭矩电机,这样使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恒功率是传动时功率不变,扭矩和转速成反比,转速会随意负载的增加而降低。

恒转矩是转矩不变,转速变小时,输出功率也会减小,低速时的特性。

网友(点评):
这样使用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点评):
根据负载情况和项目实际要求确定用哪种。比如,对于提升机械一般用恒功率控制,起升速度要适应负载变化。这个慢慢体会其中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是传动时功率不变,扭矩和转速成反比,转速会随意负载的增加而降低。

恒转矩是转矩不变,转速变小 ...

请问下师傅,我们这有时用到一种三相异步电磁调速电机,那个转速低到250,高可以到1250,那扭矩是不是恒扭矩的?

网友:
一般在额定一下恒扭矩,在额定以上恒功率.

网友:
三相异步电磁调速电机,是恒扭矩的,不是恒功率的,开始时作为节能设备推广的,只是属于低效节能设备

网友:
各司其职!